复位一次才能正常运行

楼主(2011-08-16):
程序烧进单片机后不断电可以运行,断电后,重新上电程序不运行或者错误运行,将单片机的复位管脚和+5V接触一下后程序才能正常运行.
也就是说必须复位一次才能正常运行,

网友A:
有没有上电复位

楼主:
什么叫电复位?

网友B:
可能是某些外围芯片在上电后还未能稳定工作程序就开始对它们进行操作了,而热复位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C:
LZ先检查下自己的复位电路是否有问题,最好接个示波器看看复位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D:
加句万恶的
delayms(10)

网友D:
再进行各模块初始化,就能避免ShakaLeo所说的情况发生

网友E:
复位电路出现问题了吧

网友F:
用的啥子芯片啊,还必须要上电复位电路才能工作

楼主:
89s52

网友C:
试验一下,运行中可以复位吗?

楼主:
嗯,好的,我试试

楼主:
先结贴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