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乙类单电源互补放大电路的分析问题

楼主(2011-08-16):
其实也不是针对这个电路的分析问题 应该是以这个电路为例引出我的诸多困惑

怎么会是 负半周时V1导通  ,  正半周V2导通
是不是因为V3是共射接法 输出是反相的 所以 V1是负半周导通 V2是正周导通?

书里有句话 " 在信号的正半周,V2导电,则已充电的电容器C起着负电源-VCC/2的作用 , 通过RL放电 "
为什么电容C在信号正周时就起着负电源的作用 ?..

还有电容的问题
电容是不是两端有电压就开始充电 充完就相当于电池 充电时一端接的是负极性的电 那这端就相当于电池的负极 是不是这样呢..  我自学几个月了还没搞清楚电容是怎么回事

网友A:
V1导通期间,确实不但给RL供电,也给C充电,因此,V2导通时,电容C放电就能让RL有电流通过。

注意,C的+端原来是对地正电压的,通过V2接地(如果完全导通),RL的上端就出现对地负电压了。因此,说其起到负电源作用也是允许的。不过,这种供电方法并不好,因为C上的电压不稳定,提供的电流也有限,维持时间不长,对低频显然不利。

楼主:
谢谢
我好像懂了
那么 电容是不是两端有电压就开始充电 充完电容两端就有固定的电压 然后电容的电位高端接上电路中比这点电位低的一端 才会放电

网友B:
3楼:
是。
这是电路基础课程中的基础问题,建议好好复习复习,否则进一步学习将遇到很大困难。

网友A:
电容想放电,必须将电位高的一端接到电位较低的位置才能行

电容是不是两端有电压就开始充电:这句有问题——电容是否(开始)充电,由电容两端所接电压决定。如同前述,如果所接电压比它的电压还要低,则只能放电。这个就象拉弹簧,拉力不够弹簧就会收缩回去。

网友A:
关于充电电流大小:如同弹簧门,弹力大,阻力小,则门关得快;如果弹力较小,阻力较大,则门关得也慢。电容器的(充)放电电流大小,也是这个道理……你可以自行叙述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明白了明白了
对电容充放电的比喻还真是经典啊 一看就懂了

不过对充电电流大小 还不理解  弹簧门的弹力大代表了什么? 门关得快代表什么

网友C:
加个电感进去更好。

网友D:
学到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