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0求教

楼主(2011-08-16):
编译如下警告:warning: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alaw_compress'
使用函数标识符前没有原型声明或函数定义。

函数原型是:

void  __attribute__((section("libG711"))) alaw_compress(lseg, linbuf, logbuf)
函数申明是:
alaw_compress ARGS ( ( long lseg, short *linbuf, short *logbuf ) );

求教如何解决?另 上面的ARGS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在文本程序中,你的声明必须放在函数调用前,ARGS只有你自己知道了。

楼主:
你的声明是放在函数调用前的,都是在头文件中包含的,
ARGS我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啊,这个是在microchip官网上下的.

楼主:
2# XIEYUANBIN 你的声明是放在函数调用前的,都是在头文件中包含的,
ARGS我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啊,这个是在microchip官网上下的.

网友A:
应该另外有重定义的。在程序文件里找找。

网友B:
A-law 编码程序里的一段 参考一下
/* Smart function prototypes: for [ag]cc, VaxC, and [tb]cc */
#if !defined(ARGS)
#if (defined(__STDC__) || defined(VMS) || defined(__DECC)  || defined(MSDOS) || defined(__MSDOS__)) || defined (__CYGWIN__) || defined (_MSC_VER)
#define ARGS(s) s
#else
#define ARGS(s) ()
#endif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