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正弦信号通过反相比例电路竟然失真了,为什么呢?

楼主(2011-08-16):
我用万能版连接了这两个图,加上正弦信号测试的时候,发现通过反相比例电路的信号在波形中间偏下的位置出现了明显失真,真是不明白为什么。而另外一个却是好好的,求高人解答!  注释:我用面包板又测试了一下那个失真的电路,结果是依然失真,为什么呢?  电路在实际连接的时候使用的正负15V双电源供电

网友A:
几乎可以肯定:楼主使用了单电源。

楼主:
电路我在实际连接的时候采用的是双电源供电的

网友B:
是否是频率太高了?
楼主说说正负电源用了多大?信号的频率和峰值?

楼主:
电源用的 正负15V的,信号的频率是100HZ,幅值是1V

楼主:
坐等高人解答 ……

网友C:
带载能力?
你将测试有失真的输出 接到 下面跟随电路输入, 测跟随输出是否还有失真。

网友D:
有些运放不适合工作在放大倍数小于1的时候。。。。

网友D:
来自TI的《A_Single-Supply_Op-Amp_Circuit_Colle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