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电子中所谓的“阻抗匹配”指的是神马?

楼主(2011-08-16):
常常看到“阻抗匹配”这几个字,好像也是一个有研究的东西,但是,现在,我没有一个感性的认识,到底什么是阻抗匹配?

网友A:
网上或者坛子里先搜一下

网友B:
不同的电路形式有不同所指

网友C:
阻抗匹配是无线电技术中常见的一种工作状态,它反映了输人电路与输出电路之间的功率传输关系.当电路实现阻抗匹配时,将获得最大的功率传输。反之,当电路阻抗失配时,不但得不到最大的功率传输,还可能对电路产生损害。阻抗匹配常见于各级放大电路之间、放大器与负载之间、测量仪器与被测电路之间、天线与接收机或发信机与天线之间,等等。例如,扩音机的输出电路与扬声器之间必须做到阻抗匹配,不匹配时,扩音机的输出功率将不能全部送至扬声器。如果扬声器的阻抗远小于扩音机的输出阻抗,扩音机就处于过载状态,其末级功率放大管很容易损坏。反之,如果扬声器的阻抗高于扩音机的输出阻抗过多,会引起输出电压升高,同样不利于扩,音机的工作,声音还会产生失真。因此扩音机电路的输出阻抗与扬声器的阻抗越接近越好。又例如,无线电发信机的输出阻抗与馈线的阻抗、馈线与天线的阻抗也应达到一致。如果阻抗值不一致,发信机输出的高频能量将不能全部由天线发射出去.这部分没有发射出去的能量会反射回来,产生驻波,严重时会引起馈线的绝缘层及发信机末级功放管的损坏。为了使信号和能量有效地传输,必须使电路工作在阻抗匹配状态,即信号源或功率源的内阻等于电路的输人阻抗,电路的输出阻抗等于负载的阻抗。在一般的输人、输出电路中常含有电阻、电容和电感元件,由它们所组成的电路称为电抗电路,其中只含有电阻的电路称为纯电阻电路。

网友D:
同问,多级放大电路级间的阻抗匹配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搜过了,要是懂了也不用再在问了!

网友E:
简单说,就是放大器或网络的负载要与其内阻相当,即基本相等

楼主:
回复 网友E:
:handshake

网友F:
学到很多!

网友F:
学到很多

网友A:
简单说,就是放大器或网络的负载要与其内阻相当,即基本相等
引用 网友E:

这个只是针对后级能取用前级最大功率而言的,对多级放大电路来说,前级多是只考虑电压增益,要求低输出电阻,高输入电阻,最后功率放大才考虑功率匹配

网友G:
路过,看过,学过。

网友H:
不光光电力电子中有这个概念啊~~弱电电路也有哦,数字信号处理也有哦

网友I:
我也不懂 看了简单的运放间的阻抗匹配 感觉知道了点 pdf上典型电路中都有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