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接法问题,急求

楼主(2011-08-16):
两节同型号的锂电池,并联使用,有何后果???

网友A:
不甚了解电池,但是,我不敢这样做。

网友B:
没有什么后果,只要处理好了

楼主:
只要处理好了,啥意思?我这锂电池是一次性的。我担心两电池在使用时内阻不一致咋办?

网友C:
只要同规格同批次的,测量一下电压,相同的就可以并联。
内阻不一样没关系,内阻小的先放电多点,后来两个就一样了,到最后可以认为一起放光。

网友D:
没什么后果

楼主:
不会有一个对另一个充电问题?

网友E:
会动态平衡的。
对于大容量的手机电池,也是内部配对并联的。

网友F:
先试一下就知道了。:handshake

网友G:
可以,但如果负载较重,串联一个小电阻后再并联,电阻选择零点几欧的。

网友H:
好像电池里面都是好多小的并联的。

网友I:
得开机器承受力了

网友J:
电池会互充均衡的

网友A:
听你们说,还真可以哦

网友A:
电池会互充均衡的
引用 网友J:
这句说好简单又漂亮!

网友K:
带 电池保护电路的不可以。

电芯直接并联才可以。

之前问过电池厂家是这么回复的。

网友A:
只要处理好了,啥意思?我这锂电池是一次性的。我担心两电池在使用时内阻不一致咋办?
引用 楼主:
一次性意味着什么?

网友L:
后果是容量变大了;P

网友M:
会大大影响锂电池的寿命.

网友M:
手机的锂电池并联是有要求的.对于配对的单体电池来说,容量和内阻都要接近.不然配对后经过长时间的充放电会导致配对后的电池的寿命下降.即一个电池充满了,另一个没有充满.放电的时候,一个放光,一个没有放光,那么时间久了,总体容量会下降的比较快.而配对好的电池组,相对来说会好很多.
虽说锂电没有**性,但是长期充到保护电池保护(接近100%), 放电的时候经常放空(接近0%),锂电池的容量下降也很快.但如果你每次充到95%,放电不要低过5%,很有可能多用n倍个循环.

楼主:
关键的关键我的电池是非充电的锂电池,也就是一次性的,电用完就扔了,这样能并联吗????????

网友N:
电池分选,测量内阻和开路电压,将一致性最好的组在一起。

网友O:
:dizzy:高中的知识全丢回老师了。。。

网友P:
会影响电池寿命

网友Q:
锂电池 有一次性的么

楼主:
呵呵,楼上你见识少了
当然有一次性的啊

网友R:
并连到的电池内阻会减小,电池的容量会增加.并连是最好挑选电池容量及内阻相差很小的来进行并连.注意正负极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楼主:
但如何测电池内阻啊,要买设备吗?

网友Q:
原来 有些纽扣电池也是锂离子的 不能充电 涨知识了

网友S:
我做过锂电池的,可以并联的,但内阻相差最好不能超过10毫欧,并联加大容量c=c1+c2,如果是串联就是加大电压...

楼主:
楼上,内阻如何测量

网友S:
楼上,内阻如何测量
引用 楼主:

电源综合测试仪   这是专门的电源测试仪器  ,电池制造行业必用的...
如果不是经常要测的话就寄给电池公司让他们帮你测下,如果经常用就买一台吧

网友T:
只要是同型号的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U(2011-09-27):
第一次听说锂电池是一次性的

网友:
串联0欧电阻

网友V:
没有特别大的影响 最好是做一下平衡,个人没有做平衡的条件,两个同时充满电就 OK了

网友W:
正负极别搞反就OK

网友H:
所有的电池里面都是很多小的并联的。

网友X(2011-10-27):
当然可以并联,电压尽量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