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消费设备的3.5毫米压接式 A/V接口

楼主(2011-08-16):
TE的压缩接触设计适用于浮动连接器,因而不会损坏焊点。如果连接器遭到损坏,可在维修中心方便更换,无需焊接,从而节省维修成本。

网友A:
连接器的开关接触设计实现了滑动接触,提升了开关的可靠性。

网友B:
开关接触位置能更好地保护设备不受灰尘或其它污染物的影响,从而延长连接器的使用寿命。

网友C:
由于实现了垂直接触插入,连接器在插入过程中不会将触点轻易推出。

网友D:
这个优点还有哪些呢?

网友E:
坚固耐用,可实现6000次插拔次数

网友F:
双接触,增加插拔力

网友G:
最大程度减少元件数量

网友H:
可靠和严格的接触设计

网友I:
采用卷带包装

网友J:
我一直想不明白无需焊接是啥意思

网友D:
无需焊接就是无需  焊接,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