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亮一下就灭了

楼主(2011-08-16):
P01接一个电位器,P23接一个LED,通过调节电位器改变P23的PWM,以便控制LED的亮度.但结果总是LED亮一下就灭了

网友A:
怎么调节电位器都不行吗?

网友B:
楼主用的是什么芯片啊?

网友C:
通过调节电位器

网友A:
PWM中断没调用

网友B:
死循环里 PWM中断要在ADC转换前停掉,在转换完后使能,你的flag判断法不好用,因为中断问题

楼主:
搞定,就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