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竹们,请问如何知道哪些系列支持Primitive:MULT18X18SIO?

楼主(2011-08-16):
MIT, TI, rim, IO, AN
有什么简单方式就可以查出来?目前已知是spantan3e

网友A:
你去xilinx官方 产品搜索 里搜索下,其实你看各个芯片的Libraries Guide for HDL Design中有相关定义的.
Spartan6 也是可以的

楼主:
yes,Libraries Guide for HDL Design中有,如下:
-- MULT18X18SIO: 18 x 18 cascadable, signed synchronous/asynchronous multiplier
-- Spartan-3E/3A
-- Xilinx HDL Libraries Guide, version 11.2
因此Spartan6不可以。我的ISE版本是11.5,难道换个版本就可以了吗?

网友A:
Spartan6 的 Schematic Design 中是有的

网友B:
这个得一个一个的去查询吧

网友C:
安装目录下也可以找得到

网友B:
我以前查过SRL,一个一个的查 的, 不知道有没有单独的一个文档统一介绍
另外, 老的型号里面有的话, 新的芯片里面一般都有, 或者是加强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