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滤波

楼主(2011-08-16):
若是把图中的电容放在电阻前面,结果如何?
我觉得效果一样

网友A:
不可能一样。
注意你的信号源是电压源,电压源两端电压是不会随负载电流大小而变化的。

网友B:
如果按理想电路考虑,把电阻放在电容后面,无论频率是多少,幅值永远等于信号源电动势,就谈不上频率响应了

理想电路:信号源内阻为零,电容为纯电容,电阻为纯电阻
电阻放在电容后端后,相当于频率越高,信号源输入电流越大,但理想仪器通过电阻测得的电容两端幅值还是电动势

网友B:
既然图表是幅频特性曲线,就是表征电压值与频率的关系

此输出电压就是电容两端的电压;所以幅频特性此时也可以说是表征 电容的阻抗与其前端电阻在不同频率下的分压关系

网友C:
现在是电源电压(信号源电压)经过电阻R和电容C分压,然后输出,利用电容对不同频率信号阻抗不同,实现输出电压不同从而滤波的。放到前边就是电容跟电源并联了,理论上是没变化的。

网友D:
本人也是初学模电,根据我目前掌握的理论知识,只能简单的判断,把电容和电阻的位置调换,就等于是一个高通电路,幅频曲线和相频曲线正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