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园地] m0 有没有人用过用m0向U盘读写文件

楼主(2011-08-16):
有没有人用过用m0向U盘读写文件,看到例程都是通信类的,不知能不能直接向U盘读写文件呢?

网友A:
可以虚拟为优盘,有例程,新唐。

楼主:
2# hotpower 虚拟为U盘这个我知道的,但是有没有可以把M0和U盘连接起来,M0直接读写u盘数据的例程呢?或者能不能这么做?

网友B:
自己看是否有USB HOST  估计是不会有。

楼主:
自己给自己答案,M0的usb驱动器只能做为设备,不支持host功能,所以不能向U盘直接读写数据,这点和M3的不一样啊

网友C(2012-04-24):
自己给自己答案,M0的usb驱动器只能做为设备,不支持host功能,所以不能向U盘直接读写数据,这点和M3的不一样啊
引用 网友D:

M3是啥?
Cortex-M3吗?
难道ARM在Cortex-M3中内置了USB Host?
没听说过啊。

网友E:
M3 没有 usb host

网友F:
stm的 f105系列,好像是内置了otg

据说新塘的M0也有打算,

反正这些和是M0还是M3是无关,只是外设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