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晶振

楼主:
用sh69p56做LCD实现实时时钟显示,怎么用它的2个晶振?

网友A(2011-08-16):
正常用就行了啊

网友B:
这颗IC是新出的,我没有用过,手上也没有规格书。以SH67P54来说,要切换使用高低速振荡器,可以通过设置位于$14的振荡器控制寄存器来实现,SH69P56的振荡器控制寄存器的使用方法应该一样,但是位置可能不在$14,楼主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改变。使用方法如图,但是需要注意切换后需要等待几个ms用于振荡器稳定,另外切换前最好关闭中断。

楼主:
正常用就行了啊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同一时间只能用一个?

网友C:
可以使用低频时间,它是一直运行的

网友D:
t0定时器就是为了计时来设计的

楼主:
这句话怎么理解?

网友C:
t0定时器的时钟源始终是低频

楼主:
就是说如果没有需要特殊的需求,可以跑低频即可?

网友C:
即使有高低频频繁切换也没有关系

网友E:
规格书的TIMER0有说明,其时间源是外部信号T0或是Fosc/4,后者是低频,不是系统时钟,即,即使切换到高频的情况下,T0时间源还是低频,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楼主:
多谢楼上,这么一说明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