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问题

楼主(2011-08-16):
请教:采用2片AD9288并行采样,采样率分别为100M/s,设计成2层板可以吗,还是必须用4层板,谢谢.

网友A:
看精度要求了,然后就是PCB布局,走线的设计。

网友B:
建议使用4层板,即使走线空间不成问题,因为你的信号频率太高了,要做阻抗匹配。

楼主:
3# windfall [/b
阻抗匹配是什么意思。。

网友C:
100M用双面板还是可能的,这就看实际情况和你的布板水平了。

网友D:
阻抗匹配要求第二层或者第三层为GND 做为参考!

网友D:
阻抗匹配计算可以在http://www.eda365.com/eda365lib/eda365tools/index.php中找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