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中除法要如何实现?

楼主(2011-08-16):
请问在ARM汇编中除法要如何实现?例如:求一组数的平均值?要怎么实现?

网友A:
这个得请教高人啊,明我帮你问问

网友B:
不知道汇编

网友C:
如果是底数是2^n方就用移位,否则去看一下除法算法。循环减法

网友D:
拿C语言写个除法看,会发现编译器的行为:
尽量简单处理,例如移位可以解决的,当作移位处理。
不能简单处理的,除数和被除数放到r0, r1, 然后调用一个函数。
0x00000AE4 68A9      LDR      r1,[r5,#0x08]
0x00000AE6 68A0      LDR      r0,[r4,#0x08]
0x00000AE8 F000F842  BL.W     __aeabi_uidivmod (0x00000B70)

然后,楼主的问题就简单了。
汇编里,导入下__aeabi_uidivmod, 设定好r0, r1, BL到这个函数就完事了。

网友D:
实际代码
                                IMPORT        __aeabi_uidivmod
                                LDR R0, =0xAABBCCDD
                                LDR R1, =0x00012345
                                BL     __aeabi_uidivmod
BL完成后,
    R0 为 0x0000960f (除法结果)
    R1 为 0x00004dd2(余数)

网友E: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