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引脚的Alternate function

楼主(2011-08-16):
STM8S105的芯片,计划用PB0/PB1做TIM1的CH1N/CH2N输出,PB2/PB3做AD输入。
但是手册上的option bytes上说:
AFR5 Alternate function remapping option 5
0: AFR5 remapping option inactive: Default alternate functions.
1: Port B3 alternate function = TIM1_ETR; port B2 alternate function
= TIM1_CH3N; port B1 alternate function = TIM1_CH2N; port B0
alternate function = TIM1_CH1N.
也就是说这4个脚的Alternate function 一起全改了,改完之后PB3/PB2还能做AD输入吗?
从GPIO的框图来看,ADC的模拟输入不受Alternate function 设置的影响的,所以是否意味着AD通道的作用不会受到影响?
有用过的或者了解的兄弟给点意见呗,谢谢啦!

楼主:
up
我现在手头没有实物,只能这么先用着了,到时不行在拉倒重来。

楼主:
好吧,今天拿到样品试了一下,真的不能这么干,记住教训了。

网友A(2016-01-21):
Alternate Function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B(2016-03-12):
引用 网友A:
Alternate Function是什么意思啊?

,,同问!!!

网友C:
就是说除了做普通GPIO外,还可以复用为其它外设功能脚,比方UART的tx/rx,TIMX的CHx脚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