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中断问题

楼主(2011-08-16):
(无正文)

楼主:
也就是两次发送之间需要等待多长时间才合适?

楼主:
怎么确定当前的总线上没有接收数据?

网友A:
有总线上的电平决定吧
拉高后,空闲
再发送

网友B:
我觉得要间隔多长时间,得看跟SCI通讯的另一端了

网友C:
“怎么确定当前的总线上没有接收数据?”这个能判断吗?

网友B:
我觉得还是可以判定的
做一个计数器
如果SCL、SDA持续拉高
不就能判定了吗

楼主:
我试了试
应该可以

网友D:
网上有个i2c的万能历程
大家可以下下来看看

楼主:
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