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个OP07的问题,底部销底失真。

楼主(2011-08-16):
我也有个OP07的问题想问问大家。我的电路是一个简单的同相输入放大电路,+-12V供电 但是输出会有下半部销底失真。。输入信号是信号发生器直接产生的。频率大概1khz。输入电压大概是700mv.
当选择放大倍数稍微大些的时候,减小输入信号到210mv左右,这时候放大的销底就更加严重,并且Vmin始终是停留在几百mv级别。这是为什么呢?

原理图 示波器图.rar

网友A:
输入信号输出信号同时看才有意义。
估计你的输入信号中有直流成份。

网友A:
另外,你是否检查过正负电源电压?怀疑负电源电压不正确。

楼主:
输入信号用示波器测过很正常 另外电源就是用的直流电源构造+-12电源 也用24转+-12V(7812 7912)试过

楼主:
输入信号用示波器测过很正常 另外电源就是用的直流电源构造+-12V 也试过24v转7812 7912 依旧是一样的情况呢?

楼主:
问题已解决,的确是电压的问题。。谢谢maych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