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稳压电源制作

楼主:
656c58ac48849c662bc77&690[1].jpg (22.86 KB) 我手头有18v交流变压器,想做正负15v和正负5v直流稳压电源,结果“正负15v”输出只有正负12v,正负5v很标准,但当接负载时,电压马上就降下来了,驱动不了负载,电路图如下,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2011-08-16):
变压器要3根线输出的,有中心抽头的。
这是基本知识,还没有学习专业课的时候,就应该知道的。

楼主:
那怎么接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怎么接呢?

网友B:
你的变压器不对,上变压器PP

网友C:
没有次级绕组带中心抽头的变压器,可以这样:

这是半波整流,滤波电容要用大些。

网友D:
上图中,正负5V是出来了,但是正负15V,怎么出来?老师?18V的变压器,滤波下,差不多到了27V左右了,用LM7805降压成5V这稳压管受得了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中心抽头接地就可以了。

网友C:
8楼:
如果是输出正负5V,变压器次级只需要交流9V左右即可。

网友E:
接负载掉电就应该是过流了。5V是虚的,重点检查变压器吧。

网友F:
关键在于你的变压器功率和负载大小问题。

网友F:
另外你的输入电容才470,应该换成2200以上,因为你的电路脉涌系数太大了。其实上是半波整流了。

网友G:
我认为用全波要好点,只是把中心抽头接上就行了

网友H:
如果是输出正负5V,变压器次级只需要交流9V左右即可。

网友I(2011-09-19):
正负5V是出来了,但是正负15V,怎么出来?18V的变压器,滤波下,差不多到了27V左右了,无氧铜棒
用LM7805降压成5V这稳压管受得了吗?

网友J:
压降这么大?LM7805最大电流只有700mA左右,你的压降这么大,估计实际能使用电流很小才能工作了,否则温度高会保护的

网友K:
可能你的变压器功率太小所以才这样!功率大点50w左右的!毕竟商家生产出来的功率是比实际标出来的偏小!

网友L:
不能像1楼的图那样接是不是因为这样一种情况:
例如:+5V负载大,-5V空载。那么7905前的420uF电容只充电不放电,这样7085的输入电压不断减小,导致7805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