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桥做得铂热电阻测温度

楼主(2011-08-16):
板子上用了个多问测温度的,精度也不要求太高,就用了电桥,热电阻引线可以忽略,为了防止反馈回路对电桥下臂的影响,做了个电压跟随,大家说说,我这玩意能有多高精度~~~~~~PS,无环境噪音~~

网友A:
U2B多余,此处并不需要那么低的输出阻抗。

网友B:
能达到多高精度,取决于很多因素,例如是否有线性化,Pt1000用的是什么等级的,测试温度的范围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需要的,我是实测过,在输出较高电平的时候,分压电阻上的电压会升高1.5mV左右,不能再增大反馈电阻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