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1.2V/10Mhz的方波放大到3.3V

楼主(2011-08-16):
请教各位大侠,怎么把1.2V/10MHZ的方波放大到3.3V,用三极管可以做到吗,稳定性如何?

网友A:
放大不到3倍,简单三极管可以实现。
但需要注意:方波含丰富高次谐波,要放大后仍然很“方”,放大器带宽至少需要数百MHz。

网友B:
呵呵,看楼主的边沿要求了。

楼主:
谢谢maychang老师和NE5532老师,三极管的通频带在10M这个范围用什么型号的三极管合适呢,放大失真的话就用施密特触发器整下形,10M是频率计标准频率用的。

网友C:
一个高速比较器,什么都解决了。

楼主:
“但需要注意:方波含丰富高次谐波,要放大后仍然很“方”,放大器带宽至少需要数百MHz”。我理解错了,是带宽数百MHZ的三极管,maychang老师,应该用什么型号的三极管合适呢

网友B:
我觉得你还是直接用个缓冲器来得简单。

楼主:
"我觉得你还是直接用个缓冲器来得简单。"请教NE5532老师,能否说得详细点,是怎么个用法

网友B:
一个支持TTL输入的缓冲器,3.3V供电的,注意核对下输入电平辨认范围就可以了。

网友B:
一个支持TTL输入的缓冲器,3.3V供电的,注意核对下输入电平辨认范围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B:

HCT的好像不行,你可以去TI和NXP找下,如果很难找,还是比较器比较好,最好用推挽输出的。

网友D:
先用9018放大,再用低压逻辑门电路整形。

楼主:
原来电工们都是夜猫子;P,谢谢chunyang老师,我今天试试看

网友E:
可以做到

网友F:
学有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