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20测温中的延时函数如何用中断实现,以便释放mcu?

楼主(2011-08-16):
DS1820测温中得延时函数如何用中断实现?
例如在初始化过程中,

static void OneWire_Init(void)
{
DQ = 1;
NOP();
DQ = 0;      //拉低数据线,准备Reset OneWire Bus;
Delay_Xus(125);  //延时510us,Reset One-Wire Bus.
Delay_Xus(125);

DQ = 1;      //提升数据线;
Delay_Xus(15);  //延时35us;

while(DQ)     //等待Slave 器件Ack 信号;
{
  NOP();
  }
Delay_Xus(60);  //延时125us;
DQ = 1;      //提升数据线,准备数据传输;
}

中得Delay_Xus()函数,如何用中断实现,以便释放mcu,忘各位指教

网友A:
搞个串口硬件单总线控制器多省心?

网友B:
延时中断就像调个闹钟,先设定一个时间,时间到了,闹钟响了,做些必要的事,再设个时间,在等待闹钟响再做该做的事。。。。。。
在等待闹钟响的时间里可以做些其他事情

楼主:
搞个串口硬件单总线控制器多省心?
引用 网友A:

能详细点嘛?

楼主:
thanks 我好好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