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
菜农新版HOTWC3 V1.06试用报告,多谢

楼主(2011-08-16):
首先感谢菜农大哥在新版本HOTWC3中帮忙添加了CRC48,第一时间使用最新版本V1.06生成CRC小表和C语言算法,在ARM里验证成功。
设置见插图,点击“小表”生成方框中的代码,点击“保存”,指定到所需文件就可。
由于ARM中只能处理32位变量,对代码进行了一定处理,处理后的主要代码如下:
typedef struct tagCRC48
{
unsigned short CRC48_High;  /* CRC48高字              */
unsigned int   CRC48_Low;   /* CRC48低双字            */
} CRC48;

//CRC位域4表(大端):
const unsigned short CRCL48_Table_High[16] = {
0x0000,0xD28D,0x7796,0xA51B,0xEF2D,0x3DA0,0x98BB,0x4A36,
0x0CD6,0xDE5B,0x7B40,0xA9CD,0xE3FB,0x3176,0x946D,0x46E0};
const unsigned int CRCL48_Table_Low[16] = {
0x00000000,0xB3FA4AAD,0xD40EDFF7,0x67F4955A,0xA81DBFEE,0x1BE7F543,0x7C136019,0xCFE92AB4,
0xE3C13571,0x503B7FDC,0x37CFEA86,0x8435A02B,0x4BDC8A9F,0xF826C032,0x9FD25568,0x2C281FC5};

CRC48 GetCRCL48(unsigned char *crcBuff, unsigned short crcLen)
{
unsigned int i;
CRC48 crc;
unsigned char crcTemp;
unsigned char table_index = 0;
crc.CRC48_High = 0;
crc.CRC48_Low = 0;

for(i = 0; i < (crcLen * 2); i ++)
{
  if (i BITAND 1)
   crcTemp = crcBuff[i SH_RIGHT 1] BITAND 0x0F;
  else
   crcTemp = crcBuff[i SH_RIGHT 1] SH_RIGHT 4;
  table_index = (crc.CRC48_High SH_RIGHT 12) XOR crcTemp;

  crc.CRC48_High = ((crc.CRC48_High SH_LEFT 4) BITOR
   (unsigned short)((crc.CRC48_Low BITAND 0xF0000000) SH_RIGHT 28)) XOR CRCL48_Table_High[table_index];
  crc.CRC48_Low = (crc.CRC48_Low SH_LEFT 4) XOR CRCL48_Table_Low[table_index];
}
return crc;
}

1108161730afe1345805d1901b.jpg (2.32 MB )

网友A:
菜农喜欢为“智慧的敌人”卖命!

网友B:
;P太喜欢大叔这种性格的人了

网友A:
晕,俺以为自己坐沙发!

还有“阶级敌人”仔细看图,crc48_etcs已成“标准配置”,不需要在HotCRC里找!

多项式:左移CRC48=X48+X47+X46+X44+X41+X39+X35+X34+X32+X31+X29+X28+X25+X24+X23+X22+X21+X20+X19+X17+X14+X11+X9+X7+X5+X3+X2+1

简写: CRCL48_D28DB3FA4AAD_000000000000_000000000000

明文1:0C010803034523016883F0CDAB89
检验和:202A5DE9BA6D

明文2:0E7F53212103000A8DEFCDAB8948966F0C4AD9
检验和:000000000000

网友C:
顶一下,玩具太强啦,哈哈。

网友A:
玩具本可以更强大,到由于一些国家安全之原因,菜农不能升级之,否则极有可能被阶级敌人利用。

楼主:
可以升级一个内部版本供大家研究嘛,我们都是良民,好工具只会用到正途上的

网友A:
可以升级一个内部版本供大家研究嘛,我们都是良民,好工具只会用到正途上的
引用 楼主:

很郁闷,现在“温顺的良民”太多,不好玩~~~

网友A:
顶起来给邓苗看看好玩不~~~

网友A(2012-10-23):
挖墓为2012.10.25菜农个人版《HotWC3密码体系》开版搜索

网友A(2015-09-27):
http://www.21ic.com/tools/HotWC3_V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