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HA17358(LM358)是跟随器还是放大器啊?

楼主(2011-08-16):
由虚短得 V+=V-;
由虚断得 V-/10k=Vout/(10k+100);
得出Vout几乎等于V+啊

这个设计的原理是放大么?还是跟随器啊?

PS1:如果放大倍数为近似为1,何必还用LM358呢?

网友A:
放大器和跟随器本是一回事,跟随器无非就是电压增益为1的放大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跟随器的话,主要解决阻抗匹配问题吧,

你看看这个像是解决阻抗匹配么?

我去查查TLC5615的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查完了,TLC5615是个DAC,本身就有缓冲,那么这个LM358电路应该不是作为跟随用的,

如果放大倍数为近似为1,何必还用LM358呢?

网友B:
LZ的电路图看着真闹心,找不出头尾,看不出层次,乱七八糟的一团浆糊。就不能画的规矩点,可读性强点么?

电路图是给人看的。可是看这样的图让人发疯。

楼主:
5# dqyubsh 啊,不好意思啊,这个我还真得下功夫改改电路图,,,

网友C:
跟随一般是提高输入阻抗,降低输出阻抗。

如你分析的,这个358加在这可能是为了提高带载能力。 358能输出+-20mA电流,而一般的DA输出可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我压根没考虑到带载能力啊,看来还得详细了解datasheet去!

IOUT  有两种,source和sink什么区别啊
所谓的带载能力应该就是输出电流能驱动后级芯片工作的电流吧??

网友D:
source和sink什么区别是:
sourcing current也叫 拉电流;sink current叫灌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明白!

找了个典型例子来理解这两个用法。
在使用数字集成电路时,拉电流输出和灌电流输出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例如在使用反向器作输出显示时,图1是拉电流,即当输出端为高电平时才符合发光二极管正向连接的要求,但这种拉电流输出对于反向器只能输出零点几毫安的电流用这种方法想驱动二极管发光是不合理的(因发光二极管正常工作电流为5~10mA)。

    图2为灌电流输出,即当反向器输出端为低电平时,发光二极管处于正向连接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反向器一般能输出5~10mA的电流,足以使发光二极管发光,所以这种灌电流输出作为驱动发光二极管的电路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发光二极管发光时,电流是由电源+5V通过限流电阻R、发光二极管流入反向器输出端,好像往反向器里灌电流一样,因此习惯上称它为“灌电流”输出。

网友D:
LZ悟性不错,是可造之材。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全靠你们这样无私奉献的大大们,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