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驱动TFT

楼主(2011-08-16):
msp430可不可驱动TFT触摸屏啊?哪位大虾能给点资料啊~~

网友A:
你选的型号有几个AD,精度是多少? 是外加触摸屏的控制芯片,还是自已做驱动?

网友B:
跟芯片无关,,,网上各种TFT的驱动大把,改成自己的单片机驱动。。。
TFT一般16位总线方式,如果单片机木有外部总线或硬件模块,用IO模拟时序, 驱动IC多了去,具体指令看驱动IC手册。
触摸屏一般是SPI接口,木有硬件模块就IO模拟时序,具体指令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