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来乍到请教1个电路叫什么,怎样能够简单实现

楼主(2011-08-16):
有一个开关接通,有J1继电器能够动作2秒左右,断开或者连接到另外一边,J2能够动作2秒左右,这样的电路属于什么类的,应该不是单稳态把

网友A:
你叫单稳触发或者叫延时电路都可以,三极管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B:
这个问题,对于电子电路而言,就是单稳。而单稳的控制脉冲就来自转换开关。

网友B:
对于继电控制而言,相当于一只通电延迟时间继电器加一只控制继电器。

楼主:
明白了,谢谢楼上各位,是不是在三极管基B,上加个冲电电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