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音频驱动

楼主(2011-08-16):
为什么有些电路的设计能驱动音箱,有些只能驱动耳机,电路设计上有什么区别?
谢谢。

网友A:
问题提法有些不妥,音箱,耳机都是一种音频负载,只是功率,阻抗,个头大小的区别,驱动电路也有输出功率,匹配阻抗的区分.能唱响耳机的,去推音箱,则只有蚊子叫的响度,能唱响音箱的,一定能唱响耳机,而且会吹破耳机.

网友B:
功率不同。

网友C:
如需要电感,可联系我。

网友D:
耳机是高阻,对应的电路也是高阻,小功率输出;喇叭是低阻,对应的电路也是低阻,大功率输出;电路差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