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万能版制作电路的时候遇到的接地问题,求指点

楼主(2011-08-16):
最近做了个测量放大电路,有三个部分组成:1.直流稳压电源部分,为主电路提供偏置电压 2.主电路部分(直流放大电路) 3.单片机部分(控制增益的衰减)。三个部分有三个地,而且单片机的地属于数字地。当我把三个电路和在一起的时候,这三个地要怎么接呢?非常困惑 望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A:
放大部份属于模拟电路,模拟地和数字地要分别连线,然后在主电源滤波电容的负极(地)汇接。

网友B:
结一起就行啦,经常这么接也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C:
三个电路

楼主:
那按您的意思是把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最终一起接到电源地上对吗?(我说的电源地就是滤波电容的负极),接在一起后还需要再外接地线吗?我使用示波器的时候 示波器的地要不要和它们都接在一起?

网友D:
放大电路属于模拟地 ,数字地和模拟地应分开;
在高要求电路中,数字地与模拟地必需分开。即使是对于A/D、D/A转换器同一芯片上两种“地”最好也要分开,仅在系统一点上把两种“地”连接起来。
模拟地和数字地要分开,主要是防止数字电路的电平变化产生的地电流噪声串入到模拟部分

网友E:
接地问题在EMC中确实比较麻烦,给几个图LZ看看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答!收获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