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板走线宽度

楼主(2011-08-16):
用来检测电机转子位置的线路板  板上面只有三个霍尔元件,放在定子上 工作一会儿后板子就不工作了  停下来过一会儿再装上去又正常工作  可能是什么原因啊? 板子上的走线是10mil的 难道是电流过大了? 霍尔线路板通5V的电。

网友A:
如果是电流过大的原因,工作一段时间板子应该很烫吧

网友B:
这个需要看现场环境,停下来后,你的PCB板子是否过热了?还是你的板子带MCU,需要断电才能启动了?

网友C:
有这种可能性

网友D:
电流大不大应该问你啊,你设计时是多大电流

网友E:
10mil可以走大约200mA的电流,据我所知,霍尔元件不会超过这个吧?你检查下主控板的程序是不是有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