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V升36V,60W的开关电源。满载时开关管老烧

楼主(2011-08-16):
此电路空载时,电路正常。输入电压10到30V变化.输出稳定在36V.可是当带重负载后.当输入电流达到5A时.电压没被拉下来.并正常工作.可是两分钟后,开关管就冒烟烧掉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我是这样想的.开关管如果处于正常的开关状态.  不应该发热这么严重.  可是为什么带了重负载就会烧呢?
  2.一般开关管发热是由于开关管没有完全导通. 那么既然这样的话.空载也应该也应该发热才对.   如果是由于没有完全导通.为什么带重负载才烧.
  3.IRF540的耐压和耐流完全符合要求.可承受23A,100V.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吸收电路的问题。吸收电阻要用大功率的小电阻(100欧姆)。

网友A:
栅源间加稳压管或1M电阻,其他参数好好计算

网友B:
楼主 变压器参数是多少啊,反激电源哦,加气隙了吗?

网友C:
估计问题还在吧 只是被暂时掩盖住了。。。

网友D:
烧管原因很可能是管的源漏极反向尖峰过高所致

网友E(2013-02-21):
IC应用3842
变压器电感和抗饱和性对吗?初次级极性是不是符合反激?

网友E:
调配吸取可解决问题,说明变压器漏感大

网友F:
RCD需要计算的,并且关断脉冲要用示波器测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