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园地] 菜鸟第一帖!

楼主(2011-08-16):
一直在忙竞赛的事,抽空先把液晶1602编好了,熟悉下开发板结构,免得掉队太多。不好的地方大家拍砖。希望在以后的培训中可以用到助学板!

#include"lcd1602.h"

//***************程序说明*******************
// 对字符型液晶显示器定义三根地址线:
// sbit RS=P4^0;sbit RW=P4^1;sbit EN=P4^2;
// 由于P4口在f020单片机上不可位寻址,故以下
// 程序均采用对P4口赋值的形式给三根控制位赋值
//*******************************************

//*******************************************
// 该部分主要是对要用到的函数进行申明
// 后面将具体的对相关函数进行定义,可选择性的选
// 择相关函数
//*******************************************

/*
void Lcd1602_Initial( );
void Lcd1602_Write_Command(uchar Command_Code);
void Lcd1602_Write_Data(uchar row,uchar column,uchar Data);
void Lcd1602_Write_String(uchar row,uchar column,uchar *dis_buffer);
//void Lcd1602_Clear_Char(uchar row,uchar column);
//void Lcd1602_Clear_Line(uchar line);
void Lcd1602_Clear_All( );
void Lcd_delay(uint t1,t2);*/

//************************************************************
// 功能说明:清除指定的位置的字符,光标返回最左边第一个字符位置
// 输入变量:uchar row,uchar column ;全局变量:无
// 返回值 : 无
// 调用函数 : Lcd1602_Write_String()
//************************************************************
/*void Lcd1602_Clear_Char(uint8_t row,uint8_t column)
{
Lcd1602_Write_String(row,column," ");
}*/

//*************************************************************
// 功能说明:清除指定的行,光标返回最左边第一个字符位置
// 输入变量:uchar line ; 全局变量 : 无
// 返回值 : 无
// 调用函数 :Lcd1602_Write_String();Lcd1602_Write_Command()
//*************************************************************
/*void Lcd1602_Clear_Line(uint8_t line)
{
Lcd1602_Write_String(line,0," ");
switch(line) //这种结构保持以后升级到多行显示液晶
{
case 1:Lcd1602_Write_Command(0x80);break; //将数据地址指针定位到第一行
case 2:Lcd1602_Write_Command(0x80+0x40);break; //将数据地址指针定位到第二行
default: break;
}
} */

//**************************************************************
// 功能说明:清屏,并将DDRAM指针指向第一行第一列
// 输入变量:无 ;全局变量: 无 ;返回值:无
// 调用函数:Lcd1602_Write_Command()
//***************************************************************
void Lcd1602_Clear_All( )
{
Lcd1602_Write_Command(0x01);//显示清屏。
Lcd1602_Write_Command(0x80);//将数据指针设置到第一行的第一个字符。
}

//**************************************************************
// 功能说明:延时
// 输入变量:uint t1,t2 全局变量:无 ;返回值:无
// 调用函数:无
//*************************************************************
void Lcd_delay(uint16_t t1,uint16_t t2)
{
uint16_t i,j;
for(i=1;i<T1;I++)
{
for(j=1;j<T2;J++);
}

}

//**********************************************
// 功能说明:对字符型液晶显示器LCD1602进行初始化
// 输入变量:无 ; 全局变量:无
// 返回值: 无
// 调用函数:Lcd1602_Write_Command()
//**********************************************
void Lcd1602_Initial( )
{
Lcd1602_Write_Command(0x38);//显示模式设置:0011(数据位8位),1(双行显示)0(5*7点阵)**
Lcd1602_Write_Command(0x0c);//显示开关设置:0000,11(开显示),1(开光标),1(字符闪烁)
Lcd1602_Write_Command(0x01);//清屏显示设置:显示清屏。
Lcd1602_Write_Command(0x06);//输入方式设置:0000,011(光标自左向右移)0(整屏不移动)。
Lcd1602_Write_Command(0x80);//将数据指针设置到第一行的第一个字符。
Lcd1602_Write_Command(0x02);//光标复位命令:数据指针清零
Lcd1602_Write_Command(0x0c);//开显示,显示光标,光标闪烁
Lcd1602_Write_Command(0x80);//将数据指针设置到第一行的第一个字符。
}

//**************************************************
// 功能说明:对字符型液晶显示器LCD1602写入控制字
// 输入变量:uchar Command_Code ;全局变量:无
// 返回值 :无
// 调用函数 :无
//**************************************************
void Lcd1602_Write_Command(uint8_t Command_Code)
{

EN_Clr;RW_Clr;RS_Clr; //RS=0;RW=0;EN=0;开始写入指令
DrvGPIO_SetPortBits(E_GPA, Command_Code); //将待写入指令赋给P5口
Lcd_delay(10,10);
EN_Set; //NE=1;开启使能
Lcd_delay(10,10);
EN_Clr; //EN=0;当EN由高向底转变时,LCD接收数据或指令

}

//**************************************************
// 功能说明:对字符型液晶显示器LCD1602写入数据
// 输入变量:uchar row,uchar column,uchar Data
// 其中row的取值范围为1~2,column的取值范围为0~15
// 全局变量 :无 ;返回值 : 无
// 调用函数 :Lcd1602_Write_Command()
//**************************************************
void Lcd1602_Write_Data(uint8_t row,uint8_t column,uint8_t Data)
{

if (row==2)
column |= 0x40; //当要显示第二行时,相应的地址码为当前列数+0x40;
column |= 0x80; //算出指令码即让DDRAM指针指向相应的位置

Lcd1602_Write_Command(column); //这里不检测忙信号,发送地址码
RS_Set; RW_Clr; EN_Clr; //RS=1;RW=0;EN=0;开始写入数据
DrvGPIO_SetPortBits(E_GPA, Data);
Lcd_delay(20,10);
EN_Set; //EN=1
Lcd_delay(10,10); ////******baozhu
EN_Clr; RS_Clr; RW_Clr; //EN=0

}

//***********************************************************
// 功能说明:写字符串到LCD,如果一行写不下,则写到下一行
// 如果一屏写不下,则只写一屏;
// 输入变量:uchar row,uchar column,uchar *dis_buffer
// 全局变量 :无 ;返回值 : 无
// 调用函数 :Lcd1602_Write_Data();Lcd1602_Write_Command
//***********************************************************
void Lcd1602_Write_String(uint8_t row,uint8_t column,uint8_t *dis_buffer)
{
uint8_t i=0;

while(dis_buffer!='\0')
{
Lcd1602_Write_Data(row,column,dis_buffer);
i++;column++;
if(column==40)
{
column=1;
row++;
if(row==2)
return;
else
{
switch(row) //这种结构保持以后升级到多行显示液晶
{
case 1:Lcd1602_Write_Command(0x80);break;
case 2:Lcd1602_Write_Command(0x80+0x40);break;//重新调整数据地址指针
default:break;
}
}
}
}
}

楼主:
晕,里面怎么出现了表情啊,还不知道怎么发帖啊!见谅!

网友A:
有图有真相,很好,继续努力,发裤子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