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基于I2C总线的ADS1100型16位模/数转换器

楼主(2011-08-16):
它具有分辨率、接口简单、比例放大、功耗低、体积小等优点。ADS1100采用电源电压为基准电压,可按比例进行A/D转换,同时带有差分输入且具有高达16位的分辨率。    ADS1100每秒可采样8、16、32或128次以进行A/D转换,并提供I2C端口与外部通信。片内可编程增益放大器(PGA)能提供高达8倍的增益,允许对小信号进行测量。ADS1100有二种工作方式:单周期转换方式和连续周期转换方式。在单周期转换方式中,ADS1100进行一次A/D转换后将自动掉电以减少电流消耗。
    ADS1100的主要特点如下:
·16位无漏码;
·可连续自校准;
·带有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增益=1、2、4或8);
·可编程数据速率为8s/s~128s/s;
·带有I2C端口;
·电源电压范围为2.7V~5.5V;
·低电流消耗(90μA)。
1 引脚功能和内部结构
    1.1 引脚功能
    ADS1100的引脚排列如图1所示,采用小型SOT23-6封装,各引脚的功能如下所述。

引脚1(VIN+):差分信号正输入端;
引脚2(GND):地线;
引脚3(SCL):串行时钟输入端;
引脚4(SDA):串行数据输入/输出端;
引脚5(VDD):+5V电压输入端;
引脚6(VIN-):差分信号负输入端。
1.2 内部结构

    ADS1100的内部结构框图如图2所示。由图可知,ADS1100由一个带有可调增益的Δ-∑模/数转换器核、一个时钟发生器一个I2C接口组成。 ADS1100的模/数转换器核由差分开关电容Δ-∑调节器和数字滤波器组成。调节器用来测量正模拟输入和负模拟输入的压差,并将其与基准电压相比较。数字滤波器从调节器接收高速位流。并输出一个代码。该代码是一个与输入电压成比例的数字。考虑到调节器的增益和偏移误差的影响,ADS1100内部集成了自校准电路,以进行自动补偿。

网友A:
嗯,相当好,楼主的思路很清晰。

网友B:
ADS1100内部集成了自校准电路,以进行自动补偿 深有体会

网友C:
楼主,我最近也在调ADS1100,但是碰到I2C读数据错误的问题。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我每隔0.5S从ADS1100读数据,大部分时候单片机读出来的数据是对的。但偶尔读出来的数据不对。用示波器观察I2C的时钟线,发现时钟是有的,但不是的正常时钟,然后一直就处于不正常情况了,单片机复位后又会恢复正常。不复位的话就一直不正常了。可以帮忙分析分析吗?

网友D:
好像在哪里见过

网友E:
过来熟悉下

网友F(2013-05-22):
ADS1100这个AD采集芯片的是非常常用的,很好的,我原来用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