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IP 核是什么呢?谁有相关文档呀

楼主(2011-08-16):
Xilinx IP 核是什么呢?谁有相关文档呀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唔!!!到这看吧
http://www.xilinx.com/support/

网友B:
Xilinx提供了很多IP可以供用户直接使用, 这些IP一般都是比较通用的,成熟的模块
具体文档的话在Xilinx官网看看吧

网友C:
IP核其实就是一些现成的模块,也可以说是具有知识产权核的集成电路芯核的总称。IP核分三种:软核、硬核和固核,有三种来源自己设计的模块、xilinx等提供、第三方IP厂商。我们一般用的时候都是软核。
具体的相关文档你是说IP核的说明一般都可以在提供IP核的地方找到,如何使用IP核的话也就是配置IP核和调用IP核,这个很杂不好总结。

网友B:
另外,你可以安装一个Xilinx Documentation Navigator,里面有一个目录叫IP,专门介绍Xilinx提供的各种IP。

网友B:
附上下载下来的IP Release Notes Guide

网友D:
楼上的资料都很受用呀,Release Notes Guide:handshake

楼主(2011-09-17):
谢谢各位热心网友

网友E:
问题太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