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中的 Jitter是什么意思呢?看手册没看懂。。。

楼主(2011-08-16):
FPGA 中的 Jitter是什么意思呢?看手册没看懂。。。

网友A:
所谓jitter就是一种抖动。具体如何解释呢?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假如你有个女友,你希望她每天晚上下班之后7点来找你,而有的时候她6:30到,有的时候是7:23,有的时候也许是下一天。这种时间上的不稳定就是jitter。

网友B:
3# 明空   那uncertainty应该怎么理解呢?一直都没有完全搞明白这两个东东

网友C:
uncertainty就是你不知道那个女友啥时候到
就是不确定

网友D:
uncertainty这个能具体说一下嘛

网友E:
假设时钟是1Hz,时钟的一个上升沿时间是0时刻,下一个时钟的上升沿应该是在1秒时刻,但由于抖动,有可能是0.9秒时刻,偏离理想位置0.1秒,这0.1秒就是抖动。再以0.9秒时刻的上升沿为起始点,再下一个时钟有可能是1.2秒时刻到,偏离理想位置0.2秒,这0.2秒就是抖动

楼主:
路过 ,过来看一下

网友D:
是这样呀 赞一个

网友D:
都是些常识性的东东

网友B:
Clock Uncertainty:          0.035ns  ((TSJ^2 + TIJ^2)^1/2 + DJ) / 2 + PE
    Total System Jitter (TSJ):  0.070ns
    Total Input Jitter (TIJ):   0.000ns
    Discrete Jitter (DJ):       0.000ns
    Phase Error (PE):           0.000ns
我看ISE 的log文件里面有这样一段,是不是说uncertainty包含jitter的意思?
uncertainty是个大类,jitter是他的子类?

网友F:
也不叫子类,而是Clock Uncertainty是通过后面的一个公式计算得到的.公式中包含有Ji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