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请问什么叫“输入悬空”?

楼主(2011-08-17):
请问“输入悬空”的意思是指——未用的输入口什么都没接,还是指——需要用的输入端没接上/下拉电阻并且没接MCU的输入口?
例如:“与门”74HC08的两个输入端和“非门”74HC14的一个输入端与MCU的引脚相连, 其余未用的输入端单独放置,什么都没接,这叫“输入悬空”么?
本人菜鸟,还请高手不吝指教~!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悬空的意思就是该IO口可能是一个不确定电平。

输入口什么都没接,这肯定就是悬空。

一般解决悬空,可以用一个电阻上拉到VCC或者下拉到GND.

用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影响:MOSFET的门级,如果什么都不接的话,则就是悬空,因为其为电压型驱动器件,则在外部电磁场的影响下,门极可能为高,也可能为低,则MOSFET将会处于导通还是非导通呢?

网友B:
反正悬空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