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录方式是否会导致芯片损坏

楼主(2011-08-17):
用CY68013+EEPROM启动 方式开发的板子, 刚开始没有配置EEPROM的00地址,直接用cyconsole下载IIC文件,重新启动连接电脑后 提示Cypress EZ-USB FX2 - EEPROM missing,而后了解到要把EEPROM的00地址配置成,C2,于是用cyconsole加载官方Ax文件,用A2命令并发送了C2 字节到00地址,没有写VID和CID ,结果再次连接USB时,系统提示未知的USB设备,手动配置驱动文件,还是失败,实在不知道是不是操作失误导致的芯片损坏,还有没有救了?

网友A:
EEPROM不是你想写坏就写坏的,你要是能把它写坏,说明你已经成精了。

干这事别胡来,要仔细看cypress的文档。过程很简单,但是跟你说不明白,你也听不懂。你去找下列文档:

AN50963——在使用小容量EEPROM的前提下,如何建立一个固件,可以自动下载到FX2LP中。
AN45197——Hex2Bix转换程序的用法。讲述了将.Hex格式转换成BIX(raw binary)、A51、IIC格式的操作方法。

楼主:
看完了AN50693 文件,文件中所说的 C0 + PID + VID    中 C0 是否就是启动方式的配置,那么我要用C2 方式启动呢 是不是就应该改为 C2+ PID + VID,

现在烦人的问题是系统提示未知的USB设备,这个有没有办法补救一下。

网友A:
1,关于未知设备:拔下SDA线上的跳线,就是接EEPROM的那条线,会提示Cypress EZ-USB FX2 - EEPROM missing。这是没有接EEPROM的状态,是正确的显示。

如果没有设计这个跳线,那就比较麻烦。如果用的EEPROM是8脚DIP的,可以用编程器烧写。如果是贴片的,我的办法是,用其它板子给它编程,分别从VCC,GND,SDA,SCL引线,不焊片子就改了。或者就是,焊掉片子,再换上一个新的,未烧写过的。

2,C0和C2是完全不用的两码事,不能象你那样类推。C2你要看第二个文档。

楼主:
卸掉EEPROM后仍然提示未知设备,检查FPGA的输出也没有问题,所以推断是cy86013已坏,非常感谢dqyubsh的耐心的指导,提供的这两个文件正是我千方百计想要,却不知道怎么从哪里得到的。再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