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与mil的计算工具,方便大家

楼主(2011-08-17):
PCB上用的都是mil,与我们以前所用的公尺毫米不同,特献上mm与mil的计算工具,方便大家.

网友A:
Excel里输入个公式,存着备用就行了。

网友:
还是记住比率实在

网友B:
直接忽视MIL的路过。

网友C:
100:2.54

网友D:
要经常在两个单位之间转换的话,要达到下面的境界:看到mil的数值,心中就有mm的尺寸概念,反之也成立
就如同你用键盘,真的让你说哪个键在什么位置,不知道。但手放到键盘上,要敲哪个键,手指自然会移到那个健上

网友E:
可以用一下

网友F:
1mil=0.00254mm。

网友G:
严重不同意10楼。100mil=2.54mm

网友D:
严重不同意之前,你自己得先算好了。
11# zifaing

网友H:
都统一用mm,这样有什么不妥吗?

网友I:
算多个小 工具吧,我一般要用的时候拉一根线,然后切换单位.....

:$

网友J(2012-09-04):
这个可以有,谢谢分享。

网友K:
嗯,非常好用!:victory:

网友L(2013-08-08):
1mm=39.37mil ,估算用40mil
100mil=2.54mm, 这是DIP引脚间距

网友M:
挺方便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