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采样电路的浮地输入的问题

楼主(2011-08-17):
“浮地”是什么意思?是我理解的,不带地线,而是用两根不是地线的信号线的压差表示信号的意思吗?这是在书上看到的一句话,说的是AD采样电路浮地输入的问题,不太明白,求教高手解释下,先行谢过了~

楼主:
为什么说A/D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必须要大于现场地电平差异的最大值?

网友A:
“浮地”应该指输入信号的参考地与ADC的参考地,二者的共模关系不确定。

楼主:
3# zjp8683463 那“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必须要大于现场地电平差异的最大值”怎么理解?

网友A:
是第一级放大器的共模电压要大于2个地之间的电势差.
这个不是很简单就能理解么?

楼主:
5# zjp8683463 哦哦,之前想的有点糊涂,之前对“浮地”不是太了解

网友B:
原来这就是福地啊

网友C:
to LZ:

按其意,其实是差分信号输入。虽然是“浮地”,但若输入信号的共模信号(严格来说是差分信号中的任一端)超出前端差分放大器的容许输入范围的话,就必须考虑采用电隔离(如光隔)措施。

注:浮地——严格来说是完全悬浮的信号地(与系统地或大地无任何联系),因此浮地和系统地或大地的压差几乎没有限制。但,有时由于两个系统地或和大地间不是严格的良好连通(出于技术或成本的考虑),地与地间会存在一定范围内的压差。只要此压差极限在输入的容忍范围之内,系统间就可以直接连接。但若无此保证,则必须考虑隔离。

网友D(2012-01-13):
回复 网友C:
HWM 如果差分信号的共模电压太大 导致后面的运放无法选型 现在使用浮地的方式,请问这个浮地这么做?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如果把差分信号的低端作为 信号调理的 参考点 那这些供电的地和这个差分信号的低端如何连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