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防雷压敏电阻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1-08-17):
关于防雷压敏电阻1400V的成品如何满足40KA*2次的8/20us浪涌冲击,且性能OK,外观无崩裂的现象,希望有好的意见或想法能说说看?在我感觉产品过不了此冲击,大部分是由于瓷片的配方无法达到,有高手有新的意见吗?

楼主:
而以上外观崩裂经过细致观察都是瓷片周围灼烧和银层的搭接处,四周周围全部灼烧,对电极片经过处理,从大改为小,

网友A:
8/20us的能量太小了,防雷测试一般用10/350,10/700吧
想让自己信服,先称一下压敏电阻的重量:lol

网友B:
主要是压敏功率要够,在压敏的前级串一个功率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