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低通滤波电路

楼主(2011-08-17):
左边为信号输入,右边为信号输出,请问这个RC滤波电路的频率应该怎么算?谢谢!

网友A:
令R=R2//R4,然后计算RC一阶滤波。

网友B:
利用R2和R4构成的分压器的戴维南等效电路来简化电路,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复,结果差不多,不知道能不能详细的讲下原理?我看书感觉看的不透彻,谢谢

网友A:
原理就是3楼所说。
假定输入电压为U(R2左端,理想电压源),那么从C向左看,等效于一个电动势为U*R4/(R2+R4),内阻为R2//R4的电源。

网友B:
LZ,原理就是用戴维南等效电路来简化电路,一般时候复杂的电路我们都要把它简化到最简单,那对我们分析电路很方便,方法就如maychang老师所说的.简化之后就是一个R加C的简单RC低通滤波电路了.算起来应该很方便了吧

楼主:
恩   谢谢!谢谢maychang和chenbeyong

楼主:
gaohg  谢谢你的详细解答.很专业哦

网友C:
8楼算错了吧,能算出零点来?

网友D:
应该没有零点

网友E:
仿真吧.毕业后就还给老师了.不会算了.

网友A:
8楼计算有误。
当与基本RC低通滤波中的电容串联一支电阻时,才是这样计算。

网友F:
来凑个热闹

网友G:
不好意思,我计算有误,我把R4和C4的并联算成串连了,sorry  !

网友G:
改正后的

网友H(2011-11-10):
1/(2πR2*R4*C2/R2+R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