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做的一个软件模拟无磁流量监测的DEMO模块

楼主(2011-08-17):
2005年受人委托,帮忙做了这个小东西,其公司主要是生产暖气计量表,据说TI多年前帮德国的一家公司设计一款专用芯片,这颗专用芯片主要就是完成这个无磁流量计量,后来TI把这个功能集成到了自己的MSP430芯片内,成为一个内置模块,但在2005年时,带这个模块的MSP430芯片价格都奇贵无比,故该公司打算按照其思路用MCU模拟出一款模块,缘此而委托我帮忙帮忙。

因为我以前未接触过此类东东,故查询了一些资料,网络上相关资料基本没有,仅有TI官网当年自己提供了一份简单的英文应用**(本来打算把该**找出一并传上来的,但无奈在官网怎么也找不到了,TI的朋友,谁能给帮忙找出来?)。

东西很简单,但思路尚算奇巧,今日整理多年以来的代码、图纸、资料时,无意中翻出,特共享给需要的小盆友们。

设计很简单,就是在管道中放置了一个水轮,当有水冲击时,水轮转动,模块需要检测出这个转动,因为暖气管等结构的限制,最好的方法就是非接触测量,同时考虑到暖气管中可能出现金属粒子,如果使用带磁性的传感器,则很容易在水轮中形成堵塞,所以,无磁检测转速应运而生,检测的方法是:使用两颗单纯用线圈绕制而成的电感,在水轮叶片上电镀一层金属铜,然后将水轮用注塑等方法密封薄薄一层,这样可以防止电镀层在水中被电解,当水轮转动时,叶片随之转动,在某个时间对电感充电蓄能,然后放电,这个电镀层即成为电感的阻尼体,会改变电感放电的波形和时长,通过检测这个波形和时长,则可以判断是否有电镀层从电感下方转过。这个方法有个术语,那就是:包络检测
因为暖气表的使用环境温度较为恶劣,电感取值和电感的材料等都需要特别选择,软件上也需要做防止电感温漂的算法(本DEMO代码因需要遵守当年协定,已经删除该部分)。

楼主:
代码只是做个示范,切勿作用产品代码使用,PROTUES文件应该能用6.9版本打开,这是很早前存的资料,俺也不保证文件完整,建议参照PCB或者SCH图纸自己另行仿真。

有疑问者,如果有问题,希望提问的是应用的思路,而不是张口向俺要完整的代码或者PCB、SCH图纸等

网友A:
谢谢分享,思路很巧妙!
楼主为何使用了两款430单片机啊?

楼主:
谢谢分享,思路很巧妙!
楼主为何使用了两款430单片机啊?
引用 网友A:

呵呵,忘记删除一个了,当时用F1111做好后,TI又推出了2001,价格更好,功耗更低,所以要移到了2001上面。

网友A:
是呀,用2001还省了一个晶振,楼主用了单片机的内部晶振?

楼主:
是呀,用2001还省了一个晶振,楼主用了单片机的内部晶振?
引用 网友A:

YES,因为检测速度很快,所以即使内部振荡有温漂,但只要在几十ms内没有大的频率飘动即可。

呵呵,看来需要的人不多,大家都直接用内置无磁模块的芯片了。

这个检测方法在一些别的行业也有应用,有一些行业用来检测汽车是否通过,这种应用则以汽车为阻尼损耗的介质。

网友B:
这样的实际经验对我这样的新手帮助很大,希望楼主以后多分享:)

楼主:
这样的实际经验对我这样的新手帮助很大,希望楼主以后多分享:)
引用 网友B:

俺多年来一直在分享俺的故事,呵呵。。。

楼主:
彻底晕倒,看来想看代码的人更多,想参与讨论的人基本没有。。。

楼主:
哎,看来大家都对这个没兴趣,结贴。。。

网友C:
如果没有水流流过,可以检测到规则的充电,放电,如果有水流动,叶片切割磁感线,形成涡流反作用于磁场信号,使CPU检测到的信号已经不是规则的充放电信号,是这样的过程吧

网友D:
哎,看来大家都对这个没兴趣,结贴。。。
引用 楼主:

不是大家没兴趣 LZ可以提出想讨论的问题或方向

楼主:
如果没有水流流过,可以检测到规则的充电,放电,如果有水流动,叶片切割磁感线,形成涡流反作用于磁场信号,使CPU检测到的信号已经不是规则的充放电信号,是这样的过程吧 ...
引用 网友C:

非也。

你可以把叶片金属看成类似电感内部的磁芯,但电感有无磁芯时,电感被被充满电后放电的波形是不一样的,通过检测这个变化来判断电感下方是否有金属片出现或者消失,从而判断出旋转速度和选装方向。

楼主:
不是大家没兴趣 LZ可以提出想讨论的问题或方向
引用 网友D:

;P ,确实没啥讨论的,俺都讲的那么清楚了,等于就是公开设计。

网友E:
使用两颗单纯用线圈绕制而成的电感,在水轮叶片上电镀一层金属铜
?  水轮叶片 主体是电感么??

楼主:
使用两颗单纯用线圈绕制而成的电感,在水轮叶片上电镀一层金属铜
?  水轮叶片 主体是电感么??
引用 网友E:

水轮叶片的主体是耐高温塑料注塑出来的水轮,其实就是一个垂直面+一个水平面,垂直面接受水的冲击,推动水轮转动,水平面上电镀一层金属,用它做插入损耗。

电感安装在叶轮上方的塑料壳体中,需要控制塑料壳体的厚度,我们电路设计中通常用的电感,其内部都装了一个铁氧体,而在这里,这个铁氧体就不需要了(不能有磁性),而只有线圈。

网友F:
yewuyi,你好!对你的思路很感兴趣,但以上都是文字描述,能否给出一个结构草图?谢谢。我最近要做一个低功耗的汽车车辆检测装置,关注这方面的方案和经验。再次感谢yewuyi先生。

楼主:
yewuyi,你好!对你的思路很感兴趣,但以上都是文字描述,能否给出一个结构草图?谢谢。我最近要做一个低功耗的汽车车辆检测装置,关注这方面的方案和经验。再次感谢yewuyi先生。 ...
引用 网友F:

这个弄不了,俺不会画图。

网友G:
那我来发个问题:能否详细说说C1、C2、C3的作用。

楼主:
三极管基级上的电容是控制IO口给三极管产生的是一个脉冲。

其它的电容涉及到调整振荡频率,类似LC振荡而已

网友H(2011-10-28):
楼主能不能说下电感电容的值 如何选取 探测距离是多大?

网友H:
期待您的回复  或者介绍一下该从何处获得取值方法  谢谢您!

网友H:
有没有做这方面的朋友  我们可以交流下

网友I:
你可以把叶片金属看成类似电感内部的磁芯,但电感有无磁芯时,电感被被充满电后放电的波形是不一样的,通过检测这个变化来判断电感下方是否有金属片出现或者消失,从而判断出旋转速度和选装方向。   这个选装方向是什么意思?

网友J(2018-01-23):
现在TI确实把方案集成了在芯片内部。一般都是直接芯片应用了。
我现在应用的是小壁虎的方案,它应该是避开了TI的相关专利,但大致原理相同。
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检测距离,大概只有2mm,机械部分距离希望能检测到8mm,希望能得到点提示。
看回帖,电感是无铁痒体磁芯的,但现在应用时发现有无铁痒体磁芯信号更好一点。

网友K:
怎么做的包络检测

网友L:
无磁流量是社么设计?

网友L:
有演示的视频吗?

网友M(2018-09-29):
引用 网友J:
现在TI确实把方案集成了在芯片内部。一般都是直接芯片应用了。
我现在应用的是小壁虎的方案,它应该是避开 ...

你好,关于提升无损检测距离的问题你那边是否有突破性进展,我这边希望能得到一点提示。我目前在做一个无损检测的项目,其原理与无磁检测相同都是利用了电涡流效应,但是检测距离很短,使用带磁芯的线圈检测距离可以到3mm,不带磁芯的线圈检测距离在2mm处都不可靠。

网友:
这个给力

网友N:
暖气计量表?

网友O:
DEMO是哪块呢

网友P:
有硬件电路吗?

网友Q:
引用 楼主:
代码只是做个示范,切勿作用产品代码使用,PROTUES文件应该能用6.9版本打开,这是很早前存的资料,俺也不保 ...

楼主的想法很奇特。

网友R:
需要消除静电吗?

网友S:
楼主测试过了吗

网友T:
电感温漂的算法思路有吗

网友U:
可以申请专利了。

网友:
这个可以批量生产吗?

网友P:
引用 楼主:
代码只是做个示范,切勿作用产品代码使用,PROTUES文件应该能用6.9版本打开,这是很早前存的资料,俺也不保 ...

给力,多谢分享。

网友N:
无磁流量计量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O:
是流量检测吗?

网友T:
使用什么滤波算法了吗?

网友S:
确实很给力呢。

网友R: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Q:
这个节省不少的时间了。

网友V:
没有看的很明白。

网友V:
流量控制不是有传感器吗

网友W:
楼主可以申请专利了。

网友X(2019-02-27):
   if(LCcnt>=40){P2OUT=0x04;}
                      else{
                        if(LCcnt<=35){P2OUT=0x00;}
                          }
这个中的40 35 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