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类型的问题

楼主(2011-08-17):
C语言里int我闹不懂占几个字节。
谭浩强的书上说占2个字节。
陈正冲的《C语言深度解剖》说是4个。
我用TURBO C2.0测试是2个,DEV-C++测试是4个。
我糊涂了。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小马过河

网友B:
标准并没有规定int型一定占多少个字节,但有规定一定不少于2个字节。int所占字节数依赖编译器和机器。

网友C:
所以移值性好的程序都不用int型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_t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int16_t
很多编译器都有stdint.h,里面有新数据类型.长度肯定不会错.

网友D:
C语言深度解剖

网友E:
没必要纠结啊,不同的MCU不同的编译器决定不同的字节,大多数2字节,少数4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