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FSMC问题

楼主(2011-08-17):
这是我的FSMC的配置代码: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FPGA_Config.h"
//使用第一块存储区,使用第一块,定义基地址
//#define Bank1_SRAM1_ADDR    ((uint32_t)0x60000000)
/*******************************************************************************
名称:FSMC_Config(void)
功能:配置FSMC寄存器
参数:无
时间:2011.07.27
版本:1.0
注意:
*******************************************************************************/
void FSMC_Config(void)
{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定义NOR初始化数据结构体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p;                    //定义NOR初始化时间参数结构体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FSMC,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G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GPIOF, ENABLE);

    //数据线引脚初始化,辅助控制器中使用了16根数据线
    // d[0..3] d[13..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d[4..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地址线引脚初始化,调试使用12根地址线
    // a[0..3]对应FSMC_AD[6..9],即PF[12..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 a[4..9]对应FSMC_AD[10..15],即PG[0..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 a[10..11]对应FSMC_AD[16..17],即PD[11..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控制信号线,NE1=FPGA_CS、NOE=NRD、NWE=NWE
    //NOE and NWE configuratio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Pin_5|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CLK输出
    // fsmc_clk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clk_out,MCO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FSMC Configuration ------------------------------------------------------*/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0;
    p.FSMC_AddressHoldTime = 0;
    p.FSMC_DataSetupTime = 5;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
    p.FSMC_CLKDivision = 0;
    p.FSMC_DataLatency = 0;
    p.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具体定义参见stm32f10x_fsmc.h第91行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1;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禁用数据线地址线复用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SRAM;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 //16位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成组模式使能位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等待信号低,成组模式下有效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非对齐成组模式位,成组模式下有效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等待信号时序位,成组模式下有效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写使能位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等待信号使能位,成组模式下有效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扩展模式位,读写使用相同时序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写操作的同步成组传输协议位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调用初始化函数,实现FSMC的配置

    // Enable FSMC Bank1_SRAM Bank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4, ENABLE);

}

void LED_Config(void)
{
    //GPIO_Config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设置为推挽输出模式驱动LED灯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PE0红灯亮,PE1绿灯不亮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1);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0);
}
这是main函数
int main(void)
{
  /* Setup STM32 system (clock, PLL and Flash configuration) */
  SystemInit();
  /* Add your application code here
     */
  //RCC_Config();
  FSMC_Config();
  //EXTI_Config();
  LED_Config();
  /* Infinite loop */
  uint16_t * pBuffer;
  uint32_t ReadAddr;
  pBuffer=(uint16_t *)0x40c0;
  ReadAddr=0x00040C00;
  while(1)
  {
    //pBuffer=( uint16_t*)(ReadAddr+EXSRAM_ADDR);
     *(__IO uint16_t *) (EXSRAM_ADDR+ReadAddr) =*pBuffer;
  }

}
问题:
1.运行到main函数中的while循环后程序就不能调试了,单级break按钮后程序跳转至 B Default_Handler,请问这是怎么回事?不能直接指针操作吗?
2.我把main函数改为
int main(void)
{
  /* Setup STM32 system (clock, PLL and Flash configuration) */
  SystemInit();
  /* Add your application code here
     */
  //RCC_Config();
  FSMC_Config();
  //EXTI_Config();
  LED_Config();
  /* Infinite loop */
  uint16_t * pBuffer;
  uint32_t ReadAddr;
  pBuffer=(uint16_t *)0x40c0;
  ReadAddr=0x00040C00;
  while(1)
  {
    pBuffer=( uint16_t*)(ReadAddr+EXSRAM_ADDR);
     //*(__IO uint16_t *) (EXSRAM_ADDR+ReadAddr) =*pBuffer;
  }

}
后,程序可以正常调试,但是地址线上看不到地址数据,请问是怎么回事?谢谢!
搞了两天了,头都大了,就是搞不明白咋回事!哪个大侠帮帮忙啊!!!

楼主:
// Enable FSMC Bank1_SRAM Bank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4, ENABLE);
此处应该是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1, ENABLE);
,改了之后还是没有地址数据,片选信号也没有变低

网友A:
1. EXSRAM_ADDR怎么注释掉了?
2. while循环里很奇怪,可以改为:

  while(1)
  {
     *(__IO uint16_t *) (EXSRAM_ADDR+ReadAddr) = 0x5555;
  }

楼主:
1.程序改来改去改的我都迷糊了,EXSRAM_ADDR应该会死0x60000000的,即使直接用0x60000000代替EXSRAM_ADDR是一样的问题
2.因为直接运行return (*((volatile Uint16 *)(ncuc_state_reg)));这种语句就会进入bus error中,而加个中间变量pBuffer就可以正常调试,搞不明白

现在都正常了,return (*((volatile Uint16 *)(ncuc_state_reg)));语句可以运行了,地址线上也有数据了,真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中间重装了一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