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信号积分电路咋仿真不出来呢?请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8-17):
后面两幅图看不到。重发。

楼主:
仿真波形如下:

楼主:
黄色为信号源,我设的是DC10V

网友B:
首先,当前状态二极管不用看。
U2输出-10V,
不看电容,则电路平衡时输出的电压为:
(-10/(Rv1+R6))*R11 * -1 = 100/101 V
也就是说,电路平衡后,输出为0.99V。
再加上电容看:
若你的信号从0跳至10V,则U3A的反馈电流应该满足-10V/(Rv1+R6)的条件,但此时电容两端电压为0,故电流先从电容流过,输出不会跳至0.99V,但是,随电容充电,最终平衡后,电容两端达到1V,则满足上式。
而你加的电压不是那种跳变电压,没法看到你想要看的跳变过程,你可以查看仿真开始时的波形,或是加大电容,或是加10V开关信号。

楼主:
谢谢MakeBetter,加上跳变的电压后,把电容改大点就能够看到斜坡波形了,看来积分原理以及仿真软件还没整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