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电压输入升降压问题

楼主(2011-08-17):
在输入电压比较宽的情况下例如 输入2.5V~15V 输出12V@0.5A

打算采用Buck-Boost结构
看了一下相关的IC 能有这么宽输入范围的比较少

这样的电源应该如何设计呢?

网友A:
最低到3V,看看这个吧

楼主:
3V太高了 本来到2V最好的
现在都放宽一点到2.5V了

网友A:
能到2.5V的到不了15V 能到15v的最低到3V,
估计你很难找到合适的了

楼主:
我找到一片linear的boost芯片
打算先升到16V 在用二级DCDC或者LDO降到12V

网友B:
LTC3112 2.7V-15V,看看这个是否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C:
2.5V的电压很低,一般芯片工作电压很满足!
找到了方案共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