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园地] 我不是凡客,我是白痴低碳哥--程序启动+GPIO

楼主(2011-08-17):
听取大叔建议,单独开贴
        接下来就是捣鼓了。
为方便查阅将各楼的东西添加说明
2楼: 先涉水再说
4楼: 首当其冲的GPIO

楼主:
关于第一个例程:
准备:阅读    菜农群课笔记之ICP与ISP----20110412在CD光盘里
         NULINK驱动在此    http://www.nuvoton-m0.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
         NULINK的连接(这个坑了我,一开始都不知道怎么连接)
         下载M0的ICP软件

一开始我在板子上插了两根USB线,以为一根是供电,一根是给NULINK下载用的,晕菜。。。。。。。只要NULINK一根就可以了。我这边主要只是在线调试,ISP的就不整了,菜农的ISP与ICP的教程里写的很清楚了。

         程序部分:
下载  该页中的程序包,里面有个LED程序https://bbs.21ic.com/icview-254261-1-1.html
观摩 人称9G的帖子 http://www.freescaleic.org/yuanxihua/blog/10-06/192074_9736a.html

第一个程序就OK了已经。
附照:

楼主:
说明:2楼的涉水只是拿来了人家的工程文件不加修饰的进行了仿真。真当自己新建工程的时候,还是蛮繁琐的。感觉至少比LPC ARM7的要繁琐,但是给出了驱动库,又相对的轻松了不少。
    这边只整要点,因为进我帖子的人估计都是些比我早进菜园的。也就看个眼熟。
    tip1:头文件的路径包含很重要但不难,而且可以通过编译进行摸瓜。关键是选取自己需要的驱动文件
    tip2:启动层,驱动层,用户层的概念蛮有意思。
    tip3:编译整好了,点个LOAD哟,一开始我没点,拔掉nulink接USB,rst后就不运行

暂时没有需要自己整的GPIO程序,就用坛子上的。
while(1)
        {
            if(DrvGPIO_GetBit(E_GPB, 14)==0)                             //  读取单个GPIO的值
                DrvGPIO_ClrBit(E_GPA, 2);                                 //  点灯指示
            else
                 DrvGPIO_SetBit(E_GPA, 2);
            if(DrvGPIO_GetBit(E_GPB, 15)==0)
                DrvGPIO_ClrBit(E_GPA, 3);
            else
                 DrvGPIO_SetBit(E_GPA, 3);
//---------------------------------------------------------

//注意:若读取整个PORT 则可使用函数      DrvGPIO_GetPortDoutBits(DRVGPIO_PORT port);

        }
这个源码里的不少引脚的设置中都用了初始化的结果,如上面这段。其实最好是先设置条件。

网友A:
建议楼主单独开贴。
这种方式对大家不好,还是专帖好。

网友A:
按惯例发裤子,但是笔记太粗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