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8051F320和VB通信)

楼主(2011-08-17):
请教高手VB和320通信中的:
  Status = SI_Write(hUSBDevice, IOBuf(0), BytesWriteRequest, BytesSucceed, 0)
为什么这里面的数值在不停的变化,变化时根据什么来的啊?
谢谢高手了!

网友A:
再高的高高手也解答不了的这么高深的问题. 谁知道你的软件怎么写的,通过什么方式通信?

网友B:
再高的高高手也解答不了的这么高深的问题. 谁知道你的软件怎么写的,通过什么方式通信?
引用 网友A:

+1。 貌似每个论坛都有一帖叫什么提问的智慧什么的。

网友C:
c8051f320很不错!
这个是通过定时器来周期发送数据的!
我的博客:
http://yang96381.blog.163.com

楼主:
我就是直接拿的F320安装目录下的C:\SiLabs\MCU\USBXpress\Examples\TestPanel\Device
VB里面的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