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中的spi设置

楼主(2011-08-17):
msp430中的spi设置对于spi进行下列设置,能够正确发送uclk和simo的波形 #include <msp430x14x.h>
//unsigned char Data[6];
unsigned char flag = 0;
void Init_spi(void);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j;
WDTCTL = WDTPW + WDTHOLD;
Init_spi();
_EINT();
while(1)
{TXBUF1 = 0x51;
for(j=100;j>0;j--);
}
}
void Init_spi(void)
{ UCTL1 |= SWRST;
UCTL1 = CHAR+SYNC+MM;//char=1,8bit,sync=1,spi mode,mm=1,master
UTCTL1 = STC+SSEL1+CKPH+CKPL;//stc,3pin;ssel1=1,master,ckph=1,uclk is delay,CKPL=1,上升沿跳变
UBR01 = 0x02;
UBR11 = 0x00;
UMCTL1 = 0;
ME2 = USPIE1;
UCTL1 &= ~SWRST;
P5SEL |=0x0F;
P5DIR = 0x0A;
IE2 |=URXIE1; }
但当把其中的
UTCTL1 = STC+SSEL1+CKPH+CKPL;
改为 UTCTL1 = SSEL1+CKPH+CKPL;
则不能正确发送波形
查看了一下手册,
手册中说STC只是决定了3pin还是4pin 不知道为什么原因?
请教各位

网友A:
In 4-pin master mode, STE is used to prevent conflicts with another master.
The master operates normally when STE is high. When STE is low:
 SIMO and UCLK are set to inputs and no longer drive the bus
 The error bit FE is set indicating a communication integrity violation to be
handled by the user
A low STE signal does not reset the USART module. The STE input signal is
not used in 3-pin master mode.

楼主去掉STC后,由3脚模式改为4脚模式,这时STE引脚就会起作用。
根据手册说明,STE此时接收到高电平才可以正常工作,是不是STE引脚这里有问题?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一目了然

网友D:
版主高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