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LED手电筒升压电路,简单就是美!

楼主(2011-08-17):
LED手电筒现在是越来越普遍,原因很多节能、高亮、寿命长。。。
但是其中的电路结构可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小儿科,其中还需要一些辅助电路才能发挥LED的优点。
电池只有1.5V要点亮压降在2-3V的LED,肿么办串联的LED岂不情无以堪用变压器,这是直流电好不好。

LED手电筒升压电路

网友:
以上的电路巧妙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个电路初看上去摸不着头脑,写“简单就是美”有标题党之嫌?看看下面的解释再下结论。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高中学过的日光灯原理。
日光灯需要很高电压才能点亮,人们想到了利用电感中电流突变产生高压。
本例的基本原理也是围绕那个电感展开的。
1、一上电,1.5V加在VT1(PNP)的e极,而它的b极通过R1接地(电容的电压不能突变,暂时可以忽略它)
VT1导通。进而引起VT2(NPN)导通。这里不难理解。电流从电源->电感->VT2->地,电感开始充电储能,等待爆发。
2、时间可不会忘了电容哦,它也在慢慢充电。电位升到时候,VT1的b极电位高于e极。肿么样?截止!VT2也未能
幸免。
3、两个三极管都截止,主角电感看不下去了,因为它的通路断了(电流突变!)。它选择了爆发--感生电动势
(左负右正,楞次定律告诉我们电感不会看着电流突然下降而不管,它会产生一个电动势阻碍这个趋势)
4、联合电源电动势和电感自感电动势把LED给点亮了。
5、疑问来了,感生电动势慢慢的会减弱,又要陷入黑暗?
非也,在第4步的时候电感悄悄的充着电,当总电压不足时,LED(也是二极管)截止,电感岂能不管?
此处略去23个字。。。
6、LED就这么亮着直到你回到家了。

网友A:
是啊,不错!可以借鉴

网友B:
呵呵,想法不错啊。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联想式思考方式

网友C:
呵呵。。。讲解的相当生动有趣哈!

网友D(2013-10-27):
楞次定律告诉我们电感不会看着电流突然下降而不管,它会产生一个电动势阻碍这个趋势

网友D:
这个升压电路看着还是蛮简单的啊

网友E:
这个**炎电路看着有些简单的,实际上细细的分析的话非常不容易明白的

网友F:
非常巧妙的电路!!这就是美!

网友G:
没怎么看懂啊,有大神在分析下

网友H:
2、时间可不会忘了电容哦,它也在慢慢充电。电位升到时候,VT1的b极电位高于e极。肿么样?截止!
-----------------------------------------------------------------------------------------------------------------------------------------
这句我觉得是错的,当电容充电时,VT1的b极电位应逐渐升降低,降低到一定程度后,VT1导通,而不是截止。

这个电路的原理应是这样:接通电源后,电容未充电时,VT1、VT2是截止的,当电容充电到一定程度后,VT1、VT2导通,电容开始通过VT2放电,放电到一定程度后,VT1、VT2截止,同时电感产生左负右正的电动势,与电池电压共同作用到LED二极管上,LED点亮。

网友H:
当电容充电时,VT1的b极电位应逐渐降低

网友I:
电容充放电的回路是怎么样的,,???大吓们请请解下

网友J:
电路很简单   不知道可靠性怎么样  楼主   电路一定要可靠  这个是关键

网友K:
非常好的升压电路,可借鉴,以最少的器件形成,很巧妙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电路很简单   不知道可靠性怎么样  楼主   电路一定要可靠  这个是关键

同感!

网友L:
引用 网友H:
2、时间可不会忘了电容哦,它也在慢慢充电。电位升到时候,VT1的b极电位高于e极。肿么样?截止!
--------- ...

VT1 pnp的管子

网友M:
我的理解是电容产生pwm波形。来开通关断三极管,boost

网友N:
如何分析实际的值怎么取呢?

网友N:
引用 网友H:
2、时间可不会忘了电容哦,它也在慢慢充电。电位升到时候,VT1的b极电位高于e极。肿么样?截止!
--------- ...

我支持你的看法,我认为你的说法是对的。

网友O:
以上分析有误,我来分析一下:

1、上电瞬间,电容电压不能突变,可以认为电容两端的电位都为(1.5V-Vbe),压差为0;
2、上电后,1.5V加在VT1(PNP)的e极,而它的b极通过R1接地(电容的电压不能突变,暂时可以忽略它)VT1导通。进而VT2导通。
在VT2逐渐导通过程中,vt2 c极电压逐渐接近0V,而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VT1的b极电位也有接近0v的趋势,因此VT1的b极电流很快增大,
进而VT2加速导通,这里有正反馈的作用。
3、VT2导通过程中,电容左边电压不变,右边逐渐接近0V,电容的确在充电,但电容的充电,在VT2完全导通时就结束了的,并且VT1的b极电位永远也不会高于(1.5V-Vbe);
   这时电感开始充电储能,电流逐渐上升。
4、VT1稳态导通时,b极电流为(1.5-Vbe)/10k = 0.09mA,c极电流可达0.09*100=9mA以上,是有足够能力驱动VT2的,VT2不会在电感电流上升到一定程度时进入饱和,从而VT2的c极电压上升,再由于c1电容的存在VT1的b极上升,VT1迅速截止。
VT2的截止条件更可能为:随着电感电流增加,VT2的c极电位升高,电容C1的存在使得VT1的b极电位升高,驱动能力变弱,VT2的c极电位加速升高,VT2截止。同样是正反馈。
5、电感的感应电动势,使VT2的c极电位进一步升高,LED点亮,VT1的b极电位会高于1.5V,c1会在放完电后反向充电。假设经过一段时间VT1 b极接近(1.5V-Vbe)但这是还未导通,VT2 c极约2V(LED的压降)。
6、随着电感的电流逐渐减小,VT2的c极电压下降,c1两端电压不能突变,VT1的b极有低于(1.5V-Vbe)的趋势,VT1开始导通,VT2逐渐导通,重复步骤3。

网友P:
看着比较符合标题,仿真下试试。:lol

网友Q:
电路很简单    也很经典   楼主   不错    谢谢共享   这个电路   需要收藏起来    已被不时之需、

网友Q:
感觉很多的经典电路   都是很简单   至少核心电路很简单      看上去  就那几个元器件    不过要真正做好   却需要花很多的时间

网友R:
电位的升高   从而才能开启三极管   这个应该是关键吧

网友S(2015-06-28):
,想法不错啊。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联想式思考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