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3524芯片 电源功率

楼主(2011-08-17):
这个图的功率为什么上不去呢?想输出400mA该怎么做呢?谢谢

网友A:
5V这么低的电源电压,效率低是当然的。
另外,3524最低电源电压要8V,5V下不能正常工作。
两支片内输出管集电极串联300欧电阻,发射极接620欧电阻,5V电源电压下MOS管不可能充分导通。

楼主:
5V这么低的电源电压,效率低是当然的。
另外,3524最低电源电压要8V,5V下不能正常工作。
两支片内输出管集电极串联300欧电阻,发射极接620欧电阻,5V电源电压下MOS管不可能充分导通。 ...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的图中电源应该是+16V输入,输出为24V单路(我用的是SG3524N   datasheet上的图),这样的话就不存在您说的问题了吧?
那么功率为啥会上不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