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偏置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8-17):
串个电池进去:lol

网友B:
参见加法器。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加个直流偏置点拿电容把信号耦合上去就拉倒了。

楼主:
请问4楼,能具体点吗?是不是在输入端串个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C:
请问4楼,能具体点吗?是不是在输入端串个电容就可以了
引用 楼主:
比如,通过电容把信号接到两只串联在电源正负极的电阻的连接点就是。